INTEL CPU代用問題

楼主(2011-07-23):
INTEL CPU代用問題,CORE2 DUO CPU是不是可用 CORE DUO CPU代用, PENTIUM -M DOTHAN CPU用BANIAS CPU代用可以嗎?
cpu
hotrain88
ark.intel.com 所有芯片组,CPU 参数,代换规格,官方权威验证。

网友:
看北桥芯片支持。。只要支持都可以换的啊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烤土豆跟烤豆不能代。Banias和Dothan 看情况,有的机器行,有的不行。

网友:
主要看核心,有些不行有些行。不像台式机只看北桥芯片支持。笔记本的可能还有厂家的设置

网友:
有些机器要看bios支不支持

网友:
各位說法不同,該如何?

网友:
记得以前师傅说过:915最高上单核,945最高上双核667MHZ,965最高上64位双核800MHZ,PM45只是965的性能规格增强版,支持CORE2并开始支持最早一代I3/I5处理器

网友:
看cpu 我觉得能代用外观上基本看的出来

网友:
需要刷bios

网友:
同意7楼的,但我都是先看核心,迅驰5兼容4的,别的要看F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