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1-07-23):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主机说做不进系统进系统蓝屏。我换过内存还是蓝屏!我检测硬盘有坏道,但是我换了硬盘还是这样就是做不进系统!请各位大师帮帮忙.
                                         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吧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事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吧,驱动的可能大些

网友:
恢复一下主板BIOS

网友:
换根数据线看,我碰到几次,都 是IDE线引起的,数据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引导,重写MRB也不行,换线就好了.

网友:
主板坏了,笨蛋!哈哈哈哈!!!

网友:
内存负载 看看

网友:
楼主是什么样的主板也不说清楚 排除外件系统的话  我一般都是做北桥好的

网友:
把硬盘全格式化,然后低格下看看,看是否能做系统,确定IDE线是好的,内存兼容问题,显卡有时候发热量大也会蓝屏死机。

网友:
换了硬盘都不行,确定硬盘好的话那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多一点,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请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nnd 我那天也是搞了台进不了系统的机器 主板 内存 电源 硬盘都换了好几轮了,故障依旧。。。最后竟然是CPU的问题 操了一个礼拜的主板一直没怀疑CPU 真是傻

网友:
今天我也有一台,戴尔品牌台式机,xp 系统,到进度条,一会就卡死,不动了。重装系统,换内存,都不行,安全模式能进。pe也能进,但进带网络的安全模式,也会卡死在进度条

网友:
硬盘我换了好几个!内存我也换了四条,CPU我也换了还是做不进系统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真不知咋办。有一个换了内存供电好了,但其他的还是不行

网友:
我什么都式了还是不行换了一块板子好了

网友:
蓝屏不一定就只有内存的啊~所有的外设都可能导致蓝屏的~还有硬盘的串口驱动也会导致的~特别是比较新的机器都需要改串口设置~

网友:
硬盘线的问题吧。。接口。。看看

网友:
刷下主板BIOS  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主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