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36c 档83

楼主(2011-07-23):
机器配置855芯片,ati9700独立显,开机电流裸板上到0。56不动,内存电压2。5 cup0.9 电压都有不插内存跑c1,显卡加焊无果,请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显卡

网友:
求高手指点一下吧,快沉水啦

网友:
0.56还没到显卡吧

网友:
是啊没到显卡呢。这问题我查过有很多就这问题换北桥,显卡,南桥什么的,都有 最后没见一个说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