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

楼主(2011-07-23):
今天收到一台明基S73的笔记本,客户说是可乐从键盘上面流进去的,我拆开来看,键盘下面一些都腐蚀了,我立马清理,清理后插上电,电流是0.45-0.50A,我摸到ISL6232会发烫,我换了一个还是不行,不会发烫了,还是电流还是停留在0.45-0.50A,不知道从哪里搞起,请高手指教。。。

网友:
清理干净,吧腐蚀过的地方自己观察,电阻两头容易有开焊,查查吧 一定有断开的地方没有查出来,

网友:
都清理干净了。我也把一些腐蚀的都给换掉了,也加焊了。。。不知道会不会是W83L951DG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那么高还是有东西烧了···

网友:
仔细看 有没有短线

网友:
这个你要仔细的观察,肯定还有你没发现的地!

网友:
查过了,有一些电容对地短路,但是把电容拿下,电容没有短路。。都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
估计有断线 你好好找找看

网友:
会不会跟W83L951DG芯片有关系?

网友:
看图纸找下看哪个电压还没出来

网友:
图纸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