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300 P4 电源 各电路都正常,短接就是不启动,请各位路过给点思路。。

楼主(2011-07-23):
电源型号:长城的300 P4 PFC 电源
故障:不启动,没输出
检查:待机 5V 有5.22V,绿线  3.7V ,PG 没信号。
         开关管两个都是好的,后面三个整流二极管都是好的,检查各路输出都没有短路
         检查7500 IC 12脚 有16V多的电压,8、11脚的都有2.19电压,短接后4脚的电压从4V多,变为0V
         更换8、11脚的C1815的三极管一样,开关管B极所有的电容电阻都检查过了都正常,2.7K电阻也正常
        请问应该怎么查下去。。。。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阻坏了?差一下 在13007 那边的~~~~

网友(点评):
启动电阻坏了,空载会有输出吗,,

网友:
具体是哪个呢,你有没有图纸,截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
查有没有短路的线。

网友:
8、11脚的都有2.19电压  启动时有高低电平变化 问题应该还在推动管电路和主开关管电路。

网友:
短接绿线,8、11脚的电压都变成1.4V了

网友:
12 电压低了,应有20V才OK

网友:
四脚对地看看有没有反映!

网友:
呵呵!!有图可能会好些

网友:
前天也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估计你也是新手吧,我查了那些数据跟你的差不多,你现在要查的地方就是主电源,不是辅助电源,也许就是你的主电源的电阻被炸开了,我的后面也是查到了那个2欧的电阻断开了,直接短路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LM339的3和13脚还没查,也许有意外发现。

网友:
学到知识咯.

网友:
查下比较器339看看,不知道有没有爆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