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cpu标准电压(MOS管)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7-23):
我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后,测MOS管电压1.61V感觉不对!原管理芯片是BD-9H,现换BD-BF。VDD是2.51正常。有知道的吗?

不知道这二个电源芯片能不能换呀!

网友:
查一下所上CPU参数就知道了啊。

网友:
没上CPU啊,就是假负载啊!

网友:
芯片更换型号不完全一样真的很烦人 有时候我们也一样 无措

网友:
没上CPU,电压会有偏差,上真u。没事的。。。正常

网友:
AM2的正常亮机CPU供电一般都在1.3V左右

网友:
1.2-1.4v都可以

网友:
BD-9H换了难焊,上边标记还不明显!重上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