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系统问题??

楼主(2011-07-23):
装机这么多年,昨天遇到一映泰主板,用ghost装系统装完后原系统的桌面图标居然还在!以为是有什么还原一类的,再次重新分区,格盘。装完后晕死,还在。。。主板去恢复COMS,只留下硬盘装机,还在。。。。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主板BOIS无自动恢复功能。

网友:
没有换一个硬盘试试么?是不是装过什么比较狠的软件

网友:
桌面图标在D盘

网友:
有隐藏分区吗?会不会因为这......

网友:
ghost有问题吧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一下

网友:
我认为你还是用一键四分区吧,应该有效。如果查看有隐藏分区的话把系统GHO到隐藏分区

网友:
硬盘全盘格式化

网友:
进磁盘管理看看有没有隐藏分区

网友:
没有什么奇怪的,可以 说是碰巧的事,之前的系统也是把相同的桌面图标放在了桌面如GHOST集成安装版本,之不过楼主装的系统与之前的系统一样罢了

网友:
谢谢大家,找到原因了是因为ghos系统盘的问题,下的是信念7。0估计被黑了,换其它就OK了

网友:
yun    呵呵  换个盘就ok了

网友:
重置MBR试试    然后进MHDD   用ERASE清空硬盘

网友:
···中了鬼影病毒,以前碰到过!

网友:
中了鬼影病毒 这个你都不知道?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