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实时时钟电路工作条件是什么!!!望高手指导。。。 ...
主板实时时钟电路工作条件是什么!!!望高手指导。。。。急急急

楼主(2011-07-23):
实时时钟 rtm876-665 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啊111
主板

网友:
1、3.3v供电 2、开启信号 3 、14.318的晶振

网友:
同意2楼 1、3.3v供电 2开启信号、 3 、14.318的晶振
,,,cpu有供电才有开启信号,,,,

网友:
实时时钟指的是32.768KHZ的晶振……

网友:
我去查查。。。谢谢

网友:
1.vccrtc
2.rtcrst#
3.14.368hz晶振

网友:
14.318M是主时钟吧

网友:
1 VCCRTC
2 RTCRST#
3 32.768KHZ 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