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带不了负载,空载能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1-07-23):
电源被雷击过,只烧了前级一个三极管C3203,保险管。(找不到适合的就用C945代了)
航嘉电源带不了负载,我在电源串了一100W灯泡单独接一IDE硬盘。刚接上灯泡会亮,然后变暗

空载时短接能启动,且各电压正常。在主板上按开关转一下就停了

电源是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                7500+339组合

求各位师傅帮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补,这电源被雷击只烧了个保险和C3203 ,还有这个电源有两个整流的,一个是桥一个是4只IN4007组成,桥是滤波后得300V的
但是4只IN4007组成的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用 雷击的时候烧了一只IN4007
电源是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

网友:
重点检查300V电路 待机5V  推动管  主开关管   接上主板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A:
全正常,后来隔壁一个修电视的来我这耍,说我串起灯泡不得行,我把灯泡取了就OK了!~郁闷
搞了半天是我串灯泡惹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把灯泡接到哪里去了?不会是串在交流回路中吧!

网友:
如果电压输出正常后,就可以把串的灯泡去掉,,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我晕,串着灯泡当然不可能正常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正常,后来隔壁一个修电视的来我这耍,说我串起灯泡不得行,我把灯泡取了就OK了!~郁闷
搞了半天是我串 ...

要不要串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