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刚学电路基础!

楼主(2011-07-23):
请大侠指点一下,如何跑电路啊?在跑电路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搜索 跑电路 获得约 5510 条结果

网友B:
这个很难说的清楚的。最好是看看书。找找图纸对着主板跑就最好了。
把电表打到二极管档用红黑表笔分别去接主板上的元件。当听到滴滴响时且看到显示000时表示这俩个元件通了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找點圖

网友:
我和楼主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找ibm的机器,然后找相应的点位图,这型号点位图最好用,跑起来也最方便

网友:
什么是点图啊?请高手解释解释?另外谁有点图可以给额传个呗!

网友:
基础要有的

网友:
没有基础,搞维修是不是很难?

网友C:
记住各电子功能以及 特性,按照这些对电路图自己分析一下,再看看论坛们老鸟们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 跑电路 获得约 5510 条结果

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说的清楚的。最好是看看书。找找图纸对着主板跑就最好了。
把电表打到二极管档用红黑表笔分别去接 ...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跑着跑着就丢啦!很郁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记住各电子功能以及 特性,按照这些对电路图自己分析一下,再看看论坛们老鸟们是怎么分析的。。。

谢谢,大虾!以后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虾!以后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我也是小虾啦。 只要你懂得电路的基本构造,跑起线路来就比较轻松。

网友:
多练习几次自己就知道了 光说不练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