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的替换问题

楼主(2011-07-23):
电脑主板上的那种白色的自恢复保险丝,上面标了个110是代表什么意思?
可以用来替换液晶高压板上的S保险吗?

网友:
保险可以代换的,同形状体积。0欧姆电阻也可以

网友:
如果电路没有其它问题,,直接线根线就行了,,

网友:
11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当然没问题了。换个O欧姆就OK啦

网友:
110是1A自恢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