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WM950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1-07-23):
新注册的号,之前的号不知道为什么给封了,也不知道怎么申诉,同样不知道在这里的有没有可以解答我的问题

故障如下:
   此液晶原现象为不通电,此机同行维修过
1.量测到电源板供电12V对地短路,损坏的元件是4606,找了一个换上不短路了,但还是不通电,此时电源板的12V、5V供电都有了
2.驱动板上有残留的松香,清洗后通电了,接上屏线后有显示,屏是暗的,怀疑是灯管不亮引起的,拔掉屏线单独接高压灯管,灯管亮度正常
3.在接上屏线时量测高压开关信号有3.3V电压,拔掉屏线时也是3.3V,属于正常,屏供电量测也正常,驱动板没有更换

不知道哪位哥哥姐姐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能否给兄弟一点提示

不知道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