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24E充电芯片问题

楼主(2011-07-23):
上次问题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9&page=1#pid4186561
论坛里研究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充电芯片有问题,MAX8724E的11脚没有输出的,就换了一个芯片,现在新的问题来了~换好芯片后,10脚的ACIN电压不对了。没有装芯片的话10脚处有2.4V电压,属于正常的,但是装上芯片后电压只有0.24V了~正常情况下电压要大于2.04V才能开机,现在电压只有0.24 肯定开不了机。8724E都换了好几个了,每次都是这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看了你那个贴,估计是你IC没焊好或IC坏。

网友:
保证芯片是好的。看8724的LDO REF引脚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昨天本来想继续搞的,怎奈突然电闪雷鸣起来,只好关电脑休息了。傍晚忙着修显示器换电源网卡,嘿嘿。
继续。LDO脚0.20V,REF脚0.024V。然后呢?

网友:
我也怀疑IC没焊好,但是呢只插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噢。而且,10脚电压是0.24V,如果开焊的话应该是2.4V,我怀疑是不是焊短路啦?但是焊短路又怎么能只用电池时可以开机呢?而且10脚为输入脚,我觉得短路的话应该会烧芯片吧~芯片应该是好的,应为我试验了4个芯片了,都是一样的情况。
我在想是不是就算8724E,子型号不同也不能代用呢?

网友:
LDO和REF是芯片内部的线性输出和基准电压,这两个是芯片工作的必要条件啊!!!!,先看看LDO的输出滤波电容掉了没,LDO输出的部分去了哪里,有没有短路和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