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块子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1-07-23):
我手上不一长城液晶显示器。现在情况是不通电,折开来,发现电源部分有一八脚芯片坏。但手上没有现成的这样块子,有谁知道可以用什么块子代换。忘了说了,这块子型号是SG6741AST。等待有心人的回贴,在此谢谢了

网友:
不通电修呀  修不好再买通用电源板改。

网友:
没有了,一般的不通电我们都是自己维修,改板和修板都差不多。只是手上没有这东西,也没有电源高压一体板,现在是帮人家。没达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只能从这上面想办法

网友:
这个可以用通用版的吗

网友:
是贴片的,电源管理芯片,几块钱一个。是sg6741就能用,淘宝吧

网友:
OB2269?
那个板子很多炸机的。

网友:
买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换吗才几块钱换板就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