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死华硕开机无显。求救啊。。。。。。

楼主(2011-07-23):
华硕 A9T的本子,开机正常,外接也也可以亮,就是屏不显示,晕死了我。A9T的本子,有这样的的一个小板子,内接屏线和高压的一个小板卡。之前拿来,小板子上的一个SIS302EL的芯片发烫的,我就定了一个一样额小板过来,觉得换了应该就可以了吧,结果没想到,换了还是一样。火起来了,后来又重做了一下北桥,晕死了我。唉,客户还催死了。兄弟们有碰到类是的问题吗????求解啊。。

网友:
自己好好跑跑线路吧,,,查查屏缺啥信号不,,

网友A:
你看看灯管 ,屏线,高压条,逐个排除都没有问题,拿就要看换个北桥

网友:
换个屏看看啊!!!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灯管 ,屏线,高压条,逐个排除都没有问题,拿就要看换个北桥

屏我都换过了。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你不是说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吗。如果是北桥的问题,机器应该启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你不是说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吗。如果是北桥的问题,机器应该启动不了。

嗯,屏也换过的。
要是暗屏也看的出来啊,要屏不亮灯管也可以亮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屏也换过的。
要是暗屏也看的出来啊,要屏不亮灯管也可以亮的啊

那你查下屏线接口周边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查下屏线接口周边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我去差差,等下哦。。。。

网友:
屏是黑屏还是暗屏,还是有微弱的光线,如果没一点过线可能是高压板或者主板屏供电的问题,如果有光线有可能是灯管或者屏显,桥的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
测下屏供电~~还有高压条供电和控制信号

网友:
外接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显卡的可能。。。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看,如果换了屏是亮的就是灯管或屏。如果没亮应该是高压板或平线{屏是亮的

网友:
屏供电,高压条的开启信号,这些都不能少,跑线路才是王道,厄,我猜的

网友:
显卡也会引起内接无显,

网友:
屏多换过呀,排线也量了下好的。

网友:
这不到图纸
  晕死了。。。。。。。谁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