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电源口闪绿灯的问题

楼主(2011-07-23):
今收到一台HP4416S进水不开机 有腐蚀 清理后 测没有问题后  通电电源口闪绿灯 一直闪 主板19V有 但无其它电压 换IO后无果 南桥重植无果   主板没有明显短路 不知如何下手了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断线应该没有  我都细查了  这个问题没有遇见过 有点怪  这个灯它闪什么闪呢?want??

网友:
今收到一台HP4416S进水不开机 有腐蚀 清理后 测没有问题后  通电电源口闪绿灯 一直闪 主板19V有 但无其它电压 换IO后无果 南桥重植无果   主板没有明显短路 不知如何下手了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断线应该没有  我都细查了  这个问题没有遇见过 有点怪  这个灯它闪什么闪呢?want??
高手指点 THANK YOU

网友:
电流怎样跳呢

网友:
上面这位哥  没有电压 还会有电流吗?

网友:
这个问题那种机器出现的概率很高啊 ,我碰见很多,但很多是上官短路造成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IO部分腐蚀吗?

网友:
那你就从电压进的地方一步一步测嘛,找找是哪个元件后面没电压了,3v5v也还没有出来的吧

网友:
是IO部分进水  我测19V都下来了 但是其他都没有了

网友A:
亮的是绿灯  不是红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的是绿灯  不是红灯

请问楼主的4416S闪绿灯的,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板,问题和你说的一样,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这里,都堆了3个了,哎呀,~~~~~~~~~~悲剧呀

网友:
碰到过一个, 也是绿灯闪的, 刷BIOS后改亮黄灯了, 测的BAT脚的I2C不正常, 按道理两个都是3V,但这个的 SDA_MAIN没电压, 换了KBC无效, 总怀疑这个KBC有程序, 但是没料板可换, 来的时候KBC芯片上贴纸了

网友:
真的是好难啊!!!

网友:
有没有3V和5V啊》?

网友:
有没有修好指示灯  绿灯一直闪的,说说

网友(2011-09-06):
这种就修待机嘛,查51125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没有待机呀!待机时候有哪几个电压!要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