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D3,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1-07-23):
接手一台E43L DDR3的本,代机0.03,开机触发到0.10掉到待机,可继续触发。
测量到PU11   1.05V 1.5V 没有输出,
论坛下载了N个图纸都没有一样的,板号:DALE9EMB8D0 REV D

PQ69控制极没电压,板上的芯片跟图纸对不上

兄弟们手上有这种图纸的麻烦发一个,或者告知图上芯片型号。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

houmingshang -5 严禁灌水
悦颜浅笑 -10 这个可以有

网友(点评):
你没有你是来赚下载分的吗???????

网友:
多在网上找找,论坛找不到就去百度文库找,总会找到的

网友:
FR=BH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图纸 这个是代码芯片,已经发货了。明天发上结果。

网友:
你可以多下几次,板号找不到,可以找机子的型号下载啊!

网友:
tps51117
是不是这个芯片啊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先换下管理芯片看下吓,等图纸还是要换

网友:
更换FR-BH IC 测试还是没有出电压,最后把IO也换了,故障还是到0.10掉电

网友:
高手出来帮帮忙啊,待机3 5V正常,开机后3 5V 也正常,1.8V 开机也有,缺CPU供电 和1.05 1.5V供电

各电感和MOS对地都正常,也断开过电感测试都是电流到0.10掉到待机,拆下南桥的时候接电可自动触发到0.11不掉电,但装个好的南桥上去故障又是一样,

求解  求解

网友A:
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呀!现在 1.5.V 都没有CPU电压肯定不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呀!现在 1.5.V 都没有CPU电压肯定不会出来……

   大家帮忙分析下8204的工作条件

网友:
15脚电压出来没

网友:
昨天修一台Y450,用的一样的芯片,也是1.05V不出,最后查到是RT8204  16脚RTTON不正常,换了那个PR92    1M的电阻正常修复了

网友:
现在16脚电压插电的时候:18V多,一开机就拉底到0.8V   4 5 14 15 脚都正常 3.3V电压

拆了CPU供电电感上到0.11不保护。但后面又没有量到短路的地方,各个电压一个一个用可调去试都没有发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