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联想L190ma不开机曲折维修过程,敬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2011-07-23):
收到一联想L190ma,据客户说是雷打的,故障为:不开机指示不亮。开机检查无明显烧坏,检查一体板无5V,12V输出。测得大电容处有280V电压,开关管均为正常,无意间发现背板的有一电源芯片ZA5130发烫,手里正好有两个全新5130于是换掉,5V。12V全出来了,很高兴接上驱动板后发现按键指示灯弱弱的闪,仍无法开机,测得电源5V、12V输出电压降为1。6、8。5V左右,拨掉驱动板又正常,就是带不起负载,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试,电源仍然被拉低,于是换掉可凝电容,二极管,问题依旧晕死。上图: 没办法了换板吧,于是淘了一双灯高压一体板,等货中休息,过了一日拿出来看,想想会不会是新换的IC有问题,又觉得不大可能,抱到试试看的心里再换一次1530,这下5V、12V全正常了,唉新IC也会有问题啊。。。
雷打的机子真是问题多,接上驱动板后指示灯正常,就是点不亮灯管,一看屏上有图像,我晕,灯管也坏了?搞个测灯器,上下全好的,短接5V、开关键强制开机能显示,但屏很花,且不全,我晕,于是换了一乐华2270驱动板,
刷了几十个程序终于找到一个效果不错的程序,屏号是LM190W-X1稍后上传,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用5130代1530当然不行了!

网友:
学习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的新东西真他娘的不可靠    所以买器件的时候最好买双份预防万一

网友:
雷打的居没然挂保险和开关管。
估计不是雷打的!~呵!~

网友:
LM190W-X1奉上屏程序,有遇到的朋友省点时间

网友:
   保险居然没挂  真是奇迹

网友:
雷打坏的不奇怪的,有遇到只少保险然后通电后发现信号板坏了的

网友:
有输出12V   5V  就不要量大电容了。
感觉整体比较混乱,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这种机器坏的好多!我遇到不少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弄过一台雷打的,,高压板PWM芯片挂了,,驱动板MCU程序乱,重刷后还是偏红,,电源带不起负载,,,也是PWM芯片的问题,可惜当是手上没料,直接改板了!!!三板一起改,,研究了我两天,主要是弄那个电源花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