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屏LTM190M2-L31花屏

楼主(2011-07-23):
此屏花屏,主芯片LRU4312X3A-AN换过故障依旧,求教各位兄弟。直接上图

网友:
图片怎么发不上去

网友:
你确定是屏问题吗

网友:
换通用板点过吗,,

网友:
上万能板试试,屏坏了,还修什么啊

网友:
很多屏问题换主芯片不一定会好, 测量屏上各种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看行不

网友:
换过通用板点过,确定屏坏

网友:
花屏的话.不要盲目的去换主芯.量下电压正不正常先.Q 418234898

网友:
这样我们一般告客户没法修,修好了告诉一声哈

网友:
这个屏很特殊的,驱动板必须要刷这种三星屏的程序才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
那应该是屏的问题 !再换个芯片试试,换之前查下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花屏最大就是驱动板,,换一块驱动板就知了。。屏不进水很少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三星屏的通病!!

网友:
先代换小IC不值钱

网友:
屏的是  不用看了

网友:
恭喜楼主   你可以叫顾客准备好钱在你那里买一台新的显示器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