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数字万用表测220V交流电压?

楼主(2011-07-23):
电压不稳,机器总是重启

手头有一个从讯网买的胜利表

想知道怎么用这个表测220V交流电

强电没搞过

希望告知详细方法和注意事项

谢谢!

网友:
这个你看看说明书。说明书里有说明哦!

网友:
打到750的交流当。直接测插座的2个孔,注意手不要接触表笔金属部分

网友:
搞弱电的不知道 220V交电如何测?   DC 是  V---,AC 是V ???, 蛇形标识,打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在ESC键下面

网友:
测交流电不分正负是吧
只要我打在750交流电压档,直接把两支表笔插在零线和火线两个孔里就行了
对吧

网友:
AC DC起码的基础知识吧。。您买万用表做哈呢 建议买个电工手册先

网友:
你那表要是自动档的话就直接测了,我现在用的就是自动的,好用!

网友:
AC就是交流电,找到这个档位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无语   这都要问    汗

网友:
我买表就是为了要测主板

没想着有一天要测交流,没测过,所以要问

网友(点评):
测主板也得知道DC.AC咯,修液晶电源板就冒烟了。(百度就知道什么档位有什么用途了撒)

网友:
先阅读说明书,具体的注意事项里面有,直接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但切记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