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集显图纸+点位图+上电分析

楼主(2011-07-23):
最近SL400的机器比较多,平常也没时间写贴子.总节了一下,这机器TPS 51120特别容易坏,特别提醒朋友们换上OK件后,记得给它贴一屋隔热胶纸.如果不信,你开机,用手轻触TPS51120试一下.你就明白了!
上传电路图点位图和"心在飞翔"老师的上电分析,供大家使用!

网友:
之前遇到一批hp的板,全是用51120的,也很烫,但是很多都是后级短路,导致VL5电流过大而发烫的

网友:
有L412或L512的吗

网友:
第一个咋要解密啊

网友:
我现在就有这样一台机器,待机不正常,下来看了..谢谢楼主1

网友:
实话实说一般发现看板上是51120电压的问题我先加焊下.或是换一个.这电源芯片故障率真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今天刚收到台SL400,不过是独显G98 630的,钱不够啊

网友:
电路分析需要密码啊

网友(2011-09-01):
楼主  要密码啊 两个都要 图纸和电路分析 救命啊 !!急用  谢谢

网友:
SL400,换电容(暗屏)、换屏(抖屏)、换轴(断),换板(除前面三项外),如此维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