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 进水不加电。无3V 5V 修出来后待机0.005还是不 ...
联想E42L 进水不加电。无3V 5V 修出来后待机0.005还是不加电,急啊!

楼主(2011-07-23):
联想E42L 进水烧了6269CRZ 和电阻R93 换好后3v 5v出来了,待机由0.06变成0.05 还是不加电。请高手指点。
联想
进水

网友:
更正下,修出来待机0.05V 多打了个0

网友:
多观察,看水是哪里进来的。一般是南桥下面有积水,用BGA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