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开机密码解码方法

楼主(2011-07-23):
IBM X40开机时出现锁头,要求输入正确密码。像这样的解密方法,除了用传统的代换密码芯片和刷不含密码的密码芯片资料的方法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方便可行的技术呢?期待高手解答!先行谢过!

网友:
先占楼,期待高手来

网友:
只有这样才能解,应该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
听说现在有人买个什么卡,插在内存槽那里,再连什么线的就能解密了,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期待高手能帮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