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不过内存 报警 BIOS 2.19版

楼主(2011-07-23):
今天一客户送修一台X60的机器。。说是开机会叫不亮。。。接过机器。。用可调电源一看。。。电流到0.5多了。。一长两短。。还以为内存坏了。。换了一根。。效果一样。。拆机看了下。。没看出哪里毛病。而且电压都正常用。所以加焊了内存槽。。。结果一样。。。本来想想是不是北桥问题。但没急着做北桥。。上论坛查了下。。碰到这种问题的还不少。。。最后在官网下了个2.19最新版的BIOS分离出来刷了下。。就OK了。。下面把分离好的。。2.19版本的发上来。。以供大家参考下。器件型号为:25VF016B

网友:
   就是要下这个。

网友:
BIOS初始化出错了 硬件地址信息配置错误

网友:
我的上电不报警会是bios么?电压都正常
上内存跟不上内存现象都一样 电流在0.52
cpu 北桥 南桥温度都有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加焊北桥好的,但是不知道可会返修。板子好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