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纯屏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1-07-23):
今天来一台联想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也不亮,开机测电压,12伏,5伏都正常。开机键没有反应。这款机子是CPU和行场芯片一体的。CPU 供电正常,SDA,也正常,就是复位测是以0伏,不知此机子复位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请同仁指点一二。

网友:
那个MCU有问题了,,,

网友:
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