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没有声音

楼主(2011-07-23):
接修一台宏基4520开机掉电,做了北桥后能开机了,但没有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
哥们你说详细点啊,版号多少?  机器是怎么坏的? 你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A:
吹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没声音?你描述的不够具体!声卡不见了?叹号?

网友:
有喇叭符号,喇叭那里打个X,没有声音!是WIN7的系统!

网友:
拿来时开机0.23A就掉电了,拆机做了北桥就亮机了,但现在就是喇叭处打个X,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下北桥就好了

你说没有声音吹一下北桥就会好吗?

网友:
修好了我再来瞧瞧

网友:
不是会是装机的时候没插排线?

网友:
哥们是不是吧声音停用 了  先做下系统看看

网友:
先排除软件,在看硬件!就算的声卡芯片坏啦,哪也是南桥的事,跟北桥有什么关系,无解。。。。

网友:
声卡驱动更新下试试。插个耳机试试!

网友:
该机是独显的,南北桥集成一起的,就只有CPU,北桥,独立显卡。大家说没有声音会是怎么会是呢?ACER  4520G.

网友:
好像北桥主要作用是内存控制器,但内存控制器AMD已经集成在CPU里面,所以这个桥应该称为南桥更恰当一些吧?声卡不正常应该查声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啊

网友:
我也感觉应该先软件在硬件的,先重装系统,插耳机试试 !

网友:
打叉应该是没认上或者驱动没装好,  先排除软件问题吧

网友:
这个硬件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