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61 CPU电路

楼主(2011-07-23):
此板为CPU电压有杂波出来 同时前面的待机电压也有杂波。

把VCORE电压去掉后,也就是说VCOER电压不起来的时候 前面的待机电压没杂波,

VCORE电压出来后 待机电压都有杂波,

我把VCORE芯片,所以的VCORE滤波电路,主控次控全换掉了 还是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到过同样的问题。指点一二,

感谢了

网友:
还没修道这款机器,示波器还没用过呢。可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