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盘怎么加密码?

楼主(2011-07-23):
请问启动盘怎么加密码?
密码

网友:
如果是刻录成光盘的话,可用刻录工具添加,或做镜像的时候用一些软件也可以的,可以自己在网上搜索一下。顺便说一下,启动盘要密码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A:
基本上都不用密码的.....

网友B:
可以给系统加密 SYSKEY

网友:
这个加密码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吧?楼主。

网友:
倒想加防复制的密码。

网友:
这个需要密码吗?

网友:
没事找事做哟。加撒子密码嘛.

网友(2011-09-10):
用用bitlocker就能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
没有是找事做,加密有什么意义呢,每次启动还需要输入密码,不是很麻烦,我了个去

网友C:
谢谢楼主哦
神话倾城shgame.info

网友:
做盘时,有的软件会提示设置,不过没多大用

网友:
多谢各位,我也只是研究一下.

网友:
我记得我用老毛桃做U盘的时候有叫我去设置密码 你也去下载个老毛桃做下启动盘试一下

网友:
我不会加诶帮不了什么忙了看看来的

网友:
这还用讲吗??呵呵

网友:
你说的是加硬盘密码?

网友:
我从没用过密码

网友(2011-10-10):
楼主如果用软件,你就是自己害自己,都有启动盘了,要密码做啥

网友:
老毛桃真的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启动盘也需要保密吗

网友:
老毛桃    你不想加密码 都不行

网友(2011-11-14):
MHDD可以的吧

网友:
系统加密,syskey ,光盘就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