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000花屏、蓝屏

楼主(2011-07-23):
今天接一台华硕M5000小机器,客户说是硬盘坏了,要换硬盘,我开机一看,硬盘没问题,不过机器开机花屏,还会蓝屏(蓝屏代码意思:驱动、系统错误)拆机看没修过最后给客户报价、维修。最后解决方法是加焊显存。 装机开始测试一小时,没出现问题。
华硕

网友:
我一般还会顺道给干下显卡。。。

网友:
怎么判断是显存坏了呢?看来很有经验哟!

网友:
华硕M5000花屏是通病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