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1-07-23):
我有一电脑开机出现如下英文后一直短响:
     Award bootblock V1.0
     Copyright(C)2000.award software Inc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r A media……
     Driver A error system HALT
我估计是显卡坏了,显卡风扇不转。电源我换过的还是一样。
内存条应该是好的,我用一坏内存条的时候它是不断长响,换一好的内存条就变成了不断短响。
用主板测试卡在41位置不断短响
说明书上写的是:AWARD BIOS:41,中断已打开,将初始化数据以0:0检测内存变换(中断控制器或内存不良)。
AMI BIOS 41:从视频存储器检验之后复原:将准备描述符表。
PHOENIX和TANDY 3000 BIOS41:系统插件板选择失灵。
我现在手上没有AGP显卡所以问问大家能不能确定是显卡坏了要是能确定我就买一个
最主要的就是我现在手上没有AGP显卡想确定一下我换过内存电源。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下BIOS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个是BIOS坏了呀。建议刷个BIOS试试看吧。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内存条有问题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内存条我换过的,没事呀!bios坏了不是不显示吗我这是agp显卡呀,bios坏了好像只支持isa显卡呀?

网友:
呵呵,明显是BIOS故障!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