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1999发烫

楼主(2011-07-23):
这个芯片待机正常,但是按了开机后就发烫,LDO输出正常也没有短路,没有3 5V芯片换过了还是一样,高手指点下还有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换下滤波电容  ,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是不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断开3、5V的电感试下

网友:
肯定其他有短路的,查查吧,芯片旁边

网友:
没有3  5V,有没有ON3 ON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滤波电容  ,查下反馈电路

待机时3V和5v正常但是按了开机键后就没有3V5v也变成3点几V  这是怎么造成的 啊

网友:
下管G极长5v 芯片发热怎么弄   我实在没思路了   除了电容还有什么会引起啊

网友B:
肯定是3v 5V的负载有短路 拆掉 两个大电感  分别量输出端和负载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3v 5V的负载有短路 拆掉 两个大电感  分别量输出端和负载的对地阻值

是3v芯片这边的问题但是我全部换了管子和电容阻止还是上不去,但是不按开机键时他又没事  芯片的可能大部大

网友:
明显的后继有问题吧!!!

网友:
新情况现在能亮了但是待机偏高,南桥很烫,能亮也是很烫  搞不懂发烫的话应该是南桥坏了但是还可以亮    高手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