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775CPU座空焊问题

楼主(2011-07-23):
V星775座子空焊不跑码,压CPU座就跑码的,然后上BGA加焊吧,杯具的是从来就没加焊好过,确认了加焊后PCB无变形,象精英478、775座空焊吧,我的成功率是100%
高手们说说,怎么解决这问题,难道一定要换座子,

网友:
看你是用什么助焊剂了,是用水的还是膏的,实在不行加1元硬币

网友:
是啊,我也加焊过,不行,我试了很多方法,用松香水,用焊膏,都不行!!

网友:
恩,我换贴片CPU坐还没有成功过呢。。。哎。。也不知道是哪里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