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主板上的BIOS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1-07-23):
现有一台DELL 1440的机器,电流上到1A左右掉电重启,想先刷BIOS试下,可上面的字看不清楚了,谁知道型号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刷BIOS

网友:
戴尔的机器检不过东西就掉电 基本电压侧过吗?电流跳变吗?

网友:
电压都有,电流会掉到0.3左右又上到1.10反复这样

网友:
SPI FLASH ROM我查图纸看啦W25X16AVSSIG-GP,你找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