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芯片使用钢网时,空余的孔怎么办啊?

楼主(2011-07-23):
很多修理高手建议取下钢网再加热锡珠,有时碰到没有相应规格的钢网,需要使用替代钢网。那些多出来的孔用啥办法堵住啊?如果要连网加热,那进入钢网多余的锡球怎么办

网友:
多出来那些在吹了以后很容易弄下来的,因为没有焊点所以不牢固

网友(点评):
同感!!待冷却后,稍刷一下就全掉了!!再往IC上面加点焊剂,再吹一下,好让IC上的锡球归位和更好的接触!!利于装回的操作和整体的效果!!

网友:
多出来那些在吹了以后很容易弄下来的,因为没有焊点所以不牢固

枯木道长 -10 重复资料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就算考试抄别人的,你也得改几个字啊,你太厚道了

网友:
没关系,清洗的时候刷刷就下来了

网友:
呵呵。明白了。多谢大家。以前没搞过BGA,现在新单位有机器,想摸摸看

网友:
全部加焊好,多余的一碰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