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LOGO

楼主(2011-07-23):
   像这种问题,都要怎么去查呢?

网友:
有人能帮忙给点知识么?

网友:
先把 键盘  光驱  硬盘 拆了先.

再看看还挡不挡.  找到问题后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后外设,最后南桥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的事,刷个试试

网友:
USB电路有问题,南桥?

网友:
查找cpu座和北桥空焊,与南桥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