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白屏

楼主(2011-07-23):
如题 ,客户拿来时白屏,没想直接BGA加焊,不亮了(黑屏),再试一样。。
这显卡芯片4脚有封胶,估计带胶是好不了了。拆掉芯片,完好无损,没有一个点连锡。就是板子上有一个点没了。
其它一切OK。这一个点绝不是我取芯片造成的,这机是摔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于是搞掉胶点。弄一点焊油,再焊上,
还是不亮。。。倒了。。只有重植珠了。
今天来,重植了一遍,焊上,一点亮了 ,还是白屏,外接正常。和拿来时一样。又回到原点了。
大家帮我看看,是BGA没做好?还是那个掉点做成的。屏没有代换品 无法知道好坏,屏电压正常。
屏线量了没有断的。哪里问题?
外接正常肯定北桥是没有问题吧。有人说北桥加焊试试。我还没试。
屏和屏线的可能性不大吧。请各位说说看。

白屏有横线  , 横线位置不定

网友:
第一步最重要的建议你换个屏试,这个应该不难吧,第二步:掉的点你补上啦吗。

网友(点评):
那个点 周边没有线 直接下PCB基板内部了呀

网友:
补上就好了!就是那个点的事

网友:
那个点 周边没有线 直接下PCB基板内部了呀

网友:
4741好像是I3的吧,白屏查显卡到屏的那些电路好了

网友:
掉的点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

网友:
白屏确定是显卡吗?

网友:
先排除屏,在主板,

网友A:
是不是屏少个同布信号,能不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呢

网友(点评):
可以进系统 能听到声音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白屏大部分是屏的问题,也有显卡的问题  楼主的机子是不是屏就是一片白没有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少个同布信号,能不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呢

那应该是屏少信号了,查查吧,

网友:
屏的问题多一点呀,换张屏看看

网友:
桥问题,见多啦

网友:
看看平吧 有线大多是平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说,要实际检测才知道,我遇到过也有屏的问题也有显卡的问题。最好换个屏试一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