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550镜头能伸出,不能收回

楼主(2011-07-23):
一台佳能A550相机,摔后镜头不能收回,我把镜头拆开重新组装后,用上个1.5V的电池接到驱动镜头伸出和收缩的电机上,能伸出,调换电池极性也能收缩回去,可是装上去一开机镜头就伸出来,指示灯交几下后提示镜头错误,再次在那电机上焊两根线,用电池把镜头收缩回去,一开机还是那样,在这电机的线上接上万用表,在开机时电压上有2V左右的电压,当镜头出来后就没有电压了。再开机仍然没有电压,只有把镜头用电池收缩回去后开机电机上才有电压(同时镜头伸出),我测了电机旁边的光耦传感器是好的。请问是不是我哪地方没有装对,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镜头上有传感器,看看是不是传感器没有装好,对焦点击那里还有 侧面的轨道那的传感器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到有4个传感器(驱动镜头伸、缩的电机上有两个,还有两个在CCD那板上、CCD板上的这两个没有动过),能说详细点吗?最好是有个镜头的组装图。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代换,上次我修一索尼镜头,只带换了外面的两个传感器就搞定了。

网友:
难到摔的时候把传感器摔坏了?

网友:
版主,你帮我看看,指点一下这镜头怎么修复。

网友:
当镜头全部伸出后,能听到镜头内里的对焦电机转的声音,这时断电拆天镜头看对焦电机转到底了(对焦的镜片组件向镜头的方向也伸到最外),不知道是哪儿没有装对?有没有这镜头的装配图呀?

网友A(2011-08-29):
我有个佳能卡片机,一样的问题 ,听见电机动作就是回不去,单独供电的话就能回去 ,很费解

网友:
对焦部分干活不 检查下 摔坏传感器不多   佳能图纸没有镜头分解。老的有电路框图,新的什么也没就个拆机方法。

网友B:
怎么检查对焦部分?

网友:
小问题   看看转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佳能卡片机,一样的问题 ,听见电机动作就是回不去,单独供电的话就能回去 ,很费解

你听到的应该是对焦电机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检查对焦部分?

对焦电机好不好  对焦检测的光藕好不了   光藕都是有个东西档不档住检测的那个东西断不断之类  大概就这些吧

网友C:
还是镜头安装有问题呀 。。拆了重装  主要注意对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镜头安装有问题呀 。。拆了重装  主要注意对焦

有没有安装的对们图?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没有图纸的  对镜头不太熟悉的话 刚开始拆的话 最好用彩笔画条线 做个记号

网友:
注意观察排线  仔细检查下看看有没有在安装中断线

网友:
滑朝附近可能卡住了

网友:
我把图传上来,大家看看是哪儿没有装好。

网友:
   还是好好看一下  那个光耦排线和对焦电机的排线有木有问题吧    对焦电机坏的不多

网友(2011-10-09):
在网上买了一个镜头安上去,晕得很哟,又提示"没有存储卡",从4G换到2G的卡仍然那样提示.

网友:
对焦那里的感应器看看 你把对焦杆转下 最好是把对焦叶片升上来 镜头也伸出来装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