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问题,求师傅们帮忙查错!!!

楼主(2011-07-23):
笔记本昨夜正常使用,正常关机,今早开机突然出现屏幕只显示一半的现象。具体如下:
1、开机黑屏,不显示启动界面,待启动完毕进入系统后开始显示,但整个屏的内容只在左边4/5的部分中显示
2、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从启动界面到登录界面。3、启动时进bios,只有外接显示器显示,笔记本屏幕不亮。

求师傅们帮忙分析下问题所在,是排线的问题、集显的问题还是显示屏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楼主的小显示器,我们店也有一台

网友:
把屏线查下

网友:
更新下显卡驱动试下

网友:
如果是外接屏,先把外接屏拿掉 在从新开机,  调节一下分辨率,一般都是拉到最大。或者更新一下显卡驱动,从笔记本官方下。

网友:
因你的操作界面是完整的,屏的問題可以排除路。
更新你的顯卡驅動。

网友:
我也想要这个去哪里可有搞到啊

网友:
独立的就是显卡问题,集成的就是北桥问题,和驱动、屏线、屏、没有关系。

网友:
可以直接重装个系统  一切软件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排线松了, 或者就是那虚焊了

网友:
分辨率不对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    图片像是V3000机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不要太盲目显卡,可以换换系统~屏~显卡

网友:
驱动,我碰到很多了。 也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还是先看看显卡这块吧!屏线应该是好的!

网友:
看情况不像是硬件问题,因为你的任务栏显示都是完整的,看一下桌面是否设了web什么的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一看就是显示分辨率不对,调整一下就好,不行就重装下显卡驱动保证OK

网友:
重做系统或者删除显卡驱动 重新打一个

网友:
先重装下驱动,看看行不,不行就查查屏线

网友:
V3000啊V3000   问题机器 我的刚换个板  开机一段时间后屏抖

网友:
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