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A660开机数秒掉电

楼主(2011-07-23):
今天收到一本,东芝A660本,开机进系统后数秒掉电。求助无从下手

网友:
散热查了没有啊??

网友:
先检查下散热,不行的话就直接做北桥吧

网友:
拆机,裸板试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杀北桥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
说的比较模糊,电流到多少掉电,是不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LZ说的不具体,先看看是不是系统的是,要不是在看看内存,硬盘,同意5楼的,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先查查散热吧!今天也遇到一台sony一样问题!进系统之后掉电!后来查了是散热导管有问题!不导热!

网友:
仔细说明下情况吧,东芝A660笔记本,从日本带回来的,开机电流跑到1.3A掉电,再开还掉,偶尔不掉电,能正常进系统,运行几分钟至10几分钟,会自动关机(是系统自己关的机,不是突然掉电)

拆机后发现,裸板点一点问题没有,怎么点都问题,于是逐一排除外设,没发现问题, 观察发现,不上底壳螺丝,肯定不掉电,跟裸板点一个效果,怎么都没问题,于是有实验每个螺丝孔,只有装上固定键盘的三个螺丝,就开始无规律掉电(观察发现这三个螺丝位靠近北桥、EC、待机供电等几个重要位置)

折腾半天没结果,想到是不是板子上哪里虚焊了,于是加焊了待机芯片、EC、无果后重置了 HM55的一体桥,还是故障依旧,我没辙了。。。

网友:
EC有问题。。 要不就是开机键触电没回弹。

网友:
EC有问题。。 要不就是开机键触电没回弹。
EC有问题到有可能,EC我加焊过了,但为什么不上底壳螺丝故障不出现? 开机键没回弹也能排除,因为我所说的裸板点,没有完全裸,板子还是在D壳内,用原开关触发,并且他的开机键是那种 凹进去的圆金属片的,很薄,就想手机键盘的那种按键一样,裸板点用的也是原机开关,就不出故障!

网友:
应该是温度的问题吧!!

网友:
检查过是否是EC的温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