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190AW01V0液晶屏上面1/3显示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1-07-23):
机器是优派VG1921WM-2的,屏是MT190AW01V0,这个显示器碰到很多台都是这样的问题,上面1/3的部分显示图像偏白,并有很严重的延时,下面2/3部分显示正常,在论坛里搜了下很多关于这个毛病的问题。确定是屏的问题了。看了“武汉天涯浪子”板主回的贴说少了个VGH电压,飞跟线上去就行了,可是怎么飞线,飞到哪里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把屏上的测试点找出来了,想请个位懂的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飞线的问题,是屏软带的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找机器压一下,没得机器就只有扔了。

网友:
这个你搞不好。如果是整都这样,你可以飞线把缺失的电压补上来。但现在是只有1/3是有问题的,这说明只是那个1/3位置的行驱动模块虚接了。

网友:
这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加油 搞维修不修好  至少要知道问题出在那啊啊

网友:
这个以目前咱们做维修的设备还解决不了。

网友:
能够完美解决的办法 还是只有把Y1 COG换掉..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用个驱动板测试一下啊,先把板子排除。

网友:
搞个万用驱动板换上去看哈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个是这个型号的通病, 遇到过很多台, 拿过去深圳专业修屏也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