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NW35E 动一下就没了

楼主(2011-07-23):
我有一台SONY VGN-NW35E ,插上电源就会自己起动一下,屏显示白屏,之后就掉电,任你怎么按开关都没反应。开关两端的电压只有0.8V左右,板上的3.3V和5V刚开始有,过一会就没有了,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掉电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指教一下啊???麻烦各位大侠啦!!!!

网友:
没图没数据谁能帮你,说个现象就能告诉你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请给个SONY VGN-NW35E 的电路图吧,谢了

网友:
写清楚板号??
GDXXX
MBX-XXX -XXXX

网友:
板号是:M851 MAIN BOARD
MBX-217
REV:1.0

网友:
放下电,再自动上电的时候抓住机会测测各路电压,再看看有没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