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图

楼主(2011-07-23):
Aoc/冠捷 2217V TFT22W90PS 驱动板 ,求这个大电阻和2个电容旁边的三极管型号,这个三极管烧了,看不清楚型号了。

那位有,帮忙看一下,或者是照一个局部的高清晰的图片出来,线路板也烧着了,多谢

网友:
直接换了 得了啊

网友:
控制给屏供电的三极管  可同沟道、同位置代换

网友:
驱动板不就5V的电压吗,要啥电路图

网友:
给个图纸你!

网友:
直接换了 得了

网友:
是开关 的作用的吗,..那应有一脚接地的吧,

网友:
感谢5楼的兄弟,多谢你。

网友:
修好驱动板给屏供电后,顺便也要检查一下屏电路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2011-09-11):
TFT22W90PS(Pm25lv010)MCU数据

TFT22W90PS(Pm25lv01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