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2代2G小条 蓝屏

楼主(2011-07-23):
金士顿2代2G小条 蓝屏 RST扫描结果 没修过内存 请各位大哥 老师指点一下。这图说明了什么。是哪一颗内存颗粒坏了,还是?

网友:
两面的内存
反面最后一片虚焊或者坏了
这个也搞??
现在1G内存才55元啊。2代

网友(点评):
是技术探讨问题,不是价钱问题

网友(点评):
你那是什么地方 内存这么便宜?我这边 2代 1G 800外频的 都得 80元 是二手的

网友:
能修好总是好事

网友:
大哥 主要是想把内存修好。做技术能找到问题最高兴了。2代排序是这样吗

就是最后一个芯片问题,可能是虚焊啦!

网友:
加油 你是最棒的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