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916W A闪屏!!!!!!!

楼主(2011-07-23):
今天 接到 2台 一摸一样故障的 宏基19液晶  型号是 AL1916W A  拆开 发现 3个 25V330UF   1个25V1000UF 的电容鼓包,,全部换完之后,,测量 发现一个 贴片保险烧断 编号是 F200 在废板上找了一个 换上,,有测量 发现 一个 P605 击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 可以用P607代换,,换上之后,,检查 没有 短路 了,,电源板 单独上电 ,瞬间一股烧焦的味道,,断电 一检查,,刚换的保险 有 烧了,,,而且 另外一个 P605也 坏了,,这次 2个 全用 P607换上,,保险 也换了一个,,继续 上电 结果 2个 P607 又 都烧了  ,,,保险也烧了,,,,我这个 迷糊啊  ,,,,,,,,有从头 检查 一边 电容 没有换错啊,,,也没有短路 的地方 !!!!!!!!!!就此 难住了,,,而且这个 板子 改 高压条  不好使,,,,,,,大家 有什么高见!!!!!!!!!!!!!!!!!!!!!!!!!!!!!!!!!!!!!!!!!!!!!!!!!!!

网友:
  量量保险后边的肯定有坏的  不然不会烧保险

网友:
都这么烧来烧去的,楼主还说没有短路,楼主,你这是在烧钱呢

网友:
保险后面 每个 小件 我都测量了,没有 出险异常,供电和地 也 不短,,上灯管 闪一下 就灭了,,然后 测量 P607有 烧了,,保险 这回 不 烧了,,,就是 烧P607,,有的时候2个一起坏,,有的时候 坏一个

网友:
后继还有短路的。肯定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我前天也修过,也是2个25V的电容鼓起,本以为换了电容就好,但是还是黑屏,查资料把背光IC控制脚断开(去掉高压保护)还是黑屏,然后测量也是发现F200位置的S保险已经断路了。

测量到2个3脚的40T03GP,其中一个短路了,手头无配件更换,改通用高压板解决。

改的过程相当艰辛,尼玛的用了普通的4灯小口怎么都点不亮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用双灯的一点就亮的,后来改用宽压的高压板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我前天也修过,也是2个25V的电容鼓起,本以为换了电容就好,但是还是黑屏,查资料把背光IC控制脚 ...

你的这个 板子 和我的 有区别 我的 是 P605  你的是 40T03   我的是 8腿你那个是 3腿 这个 地方 有点区别宽压高压板 我也没有啊

网友:
这个型号的 板子不好修了 故障率太高了  强烈建议去淘宝淘一片吧 也就在24元左右 新板 很便宜的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线圈 不良!

网友:
刚刚 有换上 2个 P605  结果 一上电  灯亮了 一下 又灭了,,拆下来 一测 有烧了一个 ,,保险没有断 ,,郁闷啊  !!!!!!!!!!!!!

网友B:
这种板子可以改高压的啊  我一般都改了

网友:
学习中  虽然有点听不明白

网友C:
高压包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坏了   ,,,,,,

知道 什么型号的 么,电路板上的变压器 只写了 一窜 数字  上网 搜了 没有结果,,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我现在也怀疑 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可以改高压的啊  我一般都改了

我已经 在 淘宝上 订了一块 一体版  价格还可以 24+10运费!!但是 就是 想 研究一下 为什么 烧P605 以后遇到好修!!  改高压条我 也能改 主要 他的供电 是13.8V 高压条 是 12V 怕 时间长了 受不了

网友:
ACER 1916 电源板前几天遇到几个都是灯管老化烧的高压板,这点在换板报价的时候要注意啊。

网友:
有电阻坏了

网友:
知道那个地方的么???麻烦 告诉一下

网友:
先测量一下灯管是否是好的,一般换通用的高压板主行了,高压板有时修的话,配件难找。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前天也修过,也是2个25V的电容鼓起,本以为换了电容就好,但是还是黑屏,查资料把背光IC控制脚断开(去掉高压保护)还是黑屏,然后测量也是发现F200位置的S保险已经断路了。

测量到2个3脚的40T03GP,其中一个短路了,手头无配件更换,改通用高压板解决。

网友:
帖子 沉的 真快 ,,,机器 弄完了,,是在淘宝上 买了 一块 电源  换上 就好使了,,,,,但是 主要是 没有 变压器 配件 所以 一直 没有修好原板!!!我的 是 P605  不是 40T03

网友:
要么就是前面的电压高了,要么就是后面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