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无待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3):
接手一台HP 520插适配器电流表从0.02变成0.00不触发,拆机测量开机按键良好,有3.3V-0V高低电平跳变。供电芯片用得是MAX8734 无3.3 V 5V待机电压,20PIN V+和6PIN SHDN#电压正常,8PIN REF 2V正常。14PIN和28PIN电压只有0.5不到还在慢慢往下跌。直接换了8734故障不变。翻出图纸 发现PR41跟PD7应该是直连的,测得PR41电压5V正常而连PD7的一端也只有零点几V电压。旁路电压都正常应该没有短路,直接飞线直连。上电OK拷机正常。有图纸真好。o(∩_∩)o...哈哈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闪波,主要要查自举升压的电路。其中二极管容易挂,还要查电阻电容,直接飞线越过2极管,就怕大电压回流,造成烧毁MAX8734。
修好了,还是鼓励一下。

网友:
没有越过二极管,只是二极管的1脚跟PR41的2脚直连

网友:
应该会反修的

网友:
还可以这样修,学习了

网友:
传说中的秒杀

网友:
只在修得点亮,就OK

网友:
应该是线路腐蚀了、这样飞线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有些时候我都是飞线作业,因为不知道详细的原理等因素,所以只能搞好就行了。没办法,

网友:
能收到钱钱就是好的!

网友:
你就一检查下那个PD7是好是坏的吗?

网友(点评):
PD7是好的

网友:
神修 多收点钱

网友:
不管怎么修的,能收到钞票就是硬道理

网友:
能搞好就好,鼓励一下

网友:
这样是不是有点冒险,如果再坏的话应该就烧8734了吧

网友:
收到钱 好事  还能保他也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