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EIO不通电

楼主(2011-07-23):
修个显示器:不通电。。看图。请教高手:1。MOS管K3115(600V,6A)能用7N60(600v,7A)代换么?2.被烧的电阻,看不清大小了,,是和394一样的么,该如何更换???

网友:
没图的嘛!~7N60用起没问题

网友:
图没 有看到,,
K3115(600V,6A)可以与7N60(600v,7A)互换

网友:
图呢?看不到,应该可以互换

网友:
不好意思,没传上

网友:
被烧的电阻应该是电源管的限流取样电阻, 总阻值一般在0.22~0.5欧

网友:
如果4只电阻是并联接地 应该是1欧或者2欧 总电阻0.25欧或0.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