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40不触发

楼主(2011-07-23):
七喜KW40不触发,板号是DAOSW7MB8D0 ,待机0.06A,测待机3V和5V都有,开关也3.3V电压,按开关电压也会拉低,到七喜官网下了BIOS刷了下还是不行,解压后的格式是WPH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查IO 南桥吧

网友:
查查EC的S5_ON出来没,在看看DNBSWON#从EC发到南桥没,PWRBTN有电压没,在看看南桥的3,5V待机条件满足没,RSMRST#出来没,等你结果

网友:
BIOS拆下来不能刷,提示ID不匹配,换了个同样型号的BIOS就可以了,我怀疑BIOS芯片也坏了,现在刷的程序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还是不触发

网友:
查EC 、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七喜官网下载的BIOS

网友:
先看能不能触发,各大电路电压出来没啊,,,,,这时就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