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的电源高板一体板子特殊故障。

楼主(2011-07-23):
有一个显示器,22的。开机亮一下,几秒钟就变黑。开外壳后,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容,都没有鼓包,因为这屏是新屏,才用了一年左右。发现这故障的,后找了两根好的19寸屏的灯管插在高压接口上,测机,都挺好的。试了十几分钟后,一直亮着,于是就判断为22寸的屏灯管不良,或有接接头发热虚焊引起的,好不容易开了屏,检测灯管好好的,也不发黑,焊点也挺好的。可换上新的22的新灯管就是点不亮,肯定在高压电路电流检测电路上有问题,也不带修了,跑线路又麻烦,直接上了个高压条,好了。请问大家一下,你们遇到这个的特殊的问题吗,按理说接19的灯管,要是高压检测电路有问题的话,也会亮一直就灭的啊,为什么接上19的灯管好好的,换成22的就保护电路起作作了啊。

网友:
带不起负载

有时候灯管虚焊了必须把热缩管剪开才看的到

网友:
是不是群康代工的显示器

网友:
不会出现带不起来的情况吧

网友:
只能认为19寸的已经处于临界状态 22寸的就启动了 22寸灯管电流肯定是大于19寸的 照此看来 此板应该可以修复 丢了太可惜 说不定就是IC外围一两个电阻或电容变质而已

网友:
是的,修修肯定会好的,可修也要时间了啊,这个屏搞的时间太长了,走了点弯路。拆了灯管又装上去,还得去找图纸跑线路。时间上有点麻烦,最后就是决定在旁边挂了块高压条解决的。原电路板还在旁边。我想应该在电流检测电路不平衡。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有没有虚焊的不行把电容全换了,有些电容坏了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