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开机自动进入三基色怎么办?

楼主(2011-07-23):
今天接了一部飞利浦的显示器,开机自动进入三基色,提示按菜单键和进入键退出,但没有效果,哪位大哥知这个问题应怎么解决呀?哪位高手修过的指点下,万分感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程序问题啊
写程序啊

网友:
接信号后,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有问题哦?? 用洗板水洗一下驱动板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有问题,把全部按键都换一下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哦,呵呵

网友:
接入VGA信号 ,调出菜单,在菜单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默认设置)即可~~~~~~~~~~~

网友:
按建的问题吧,我修过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都试过了,故障还是一样,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如果开机三基色跳变接上信号正常就是24C有问题

网友:
不接信号的情况下才出现就是进到工程模式里面把N开头的那个关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