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挡38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3):
如题:开始不是挡38的,开始是压显卡会显示的,正常的,准备加焊显卡,那个显卡和南北桥都是打胶的,看到锡球跑出来了,不妙,干脆就拿下来,结果南桥也不行了,也跑锡球了,就一起把南桥拿下来了,从新直球,好了之后就开始装了,装好了等冷却了,在看看,结果发现开机就掉电,当时想是不是北桥也不行了,在拿北桥吧,从新直球,在装还是一样,北桥应该没有问题,没有办法肯定是哪地方没有弄好或没有焊好,我就把显卡那掉看看,把显卡拿掉之后暂时不上,先看看跑马不,结果也是点一下就掉电了,有时候不掉电,但那时不掉电,电流在0.50左右,轻轻的敲一下南桥就掉电了,可能还是南桥,只好在拿掉南桥,换一个新的南桥看看,南桥和显卡同时装,装好了,等冷却了,在试机,结果有效果了,跑马了,跑了好多步,结果挡在38,没有办法在拿掉南桥试试,在直球,装上去,结果还是挡38,那么焊的没有问题,在试试刷一个T40免安全芯片的BIOS试试,结果故障依旧,那么都不是和他们有关系了,那么是那的问题呢,如果在打一下内存的地址线阻值,结果发现有一个没有阻值,是那一个呢,如图:

然后就想起来了,取北桥的时候,把附近的电容和电阻都碰动了,然后焊回去,电阻都是一样的,我就没有量阻止,就随便装了一下,结果两个电阻阻止不一样,那么就把他两对调一下,如图:

结果哪个地址线没有阻值的,对调一下有了,然后在点一下,代码刷刷过了38,跑到60了,那么肯定亮机了,在接屏幕试试,结果亮了,装机测试,正常。次机修复。

网友:
我这里3台、花屏 干显卡,黑椒的,干直接爆珠、SB也一样!拆下来重值后,不跑马、不触发了,
3个都换板子。无果。。技术不行 还是学徒,,
你那个免安全芯片 BIOS可以分享下了

网友:
哎,跑38不过内存 应该先看看内存和你做过的北桥 北桥附近就不用走弯路了,哈哈

网友:
这机器,楼主修了半天吧,算是有耐性的

网友A:
邮箱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
t40免安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邮箱给我,我发给你

yangzkun2015@foxmail.com  谢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看来BGA技术不错嘛!呵呵

网友C:
跑38干北桥还可以,怎么搞显卡呢,呵呵
更何况是灌胶的,慎重。。。

网友:
这机子修得是一波三折,总算修好了,不容易啊,
就怕做BGA时,有元件移位,脱落,

网友:
灌胶的桥都不敢搞的。。万一那个焊盘搞掉了就完了。。

网友D:
T40免安全芯片BIOS刷了是不是就是说跑代码不会检测安全芯片了,或者去掉安全芯片也不会挡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

也转给我看看

网友:
搞成这样会吐血的,肯定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38干北桥还可以,怎么搞显卡呢,呵呵
更何况是灌胶的,慎重。。。

第一句话就说了,开始不是挡38的,你有没有看懂我的帖啊,上面有说之前压一下显卡就好了,做显卡的时候显卡锡球跑出来了,南桥锡球也跑出来了,之后就上电就掉电,,在做北桥的,然后就跑38,看清楚了,在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T40免安全芯片BIOS刷了是不是就是说跑代码不会检测安全芯片了,或者去掉安全芯片也不会挡代码。

去掉了就更要挡了,不去掉就不挡了,除非是坏了,安全芯片是挡85 87的。